诚求维英详细的调试方法,我的维英调不好

楼主(2007-08-19):
新购的维英,安装中,遇到问题了:油门还没打到头,滑块就已顶到头不能再向上动了,再向上打油门舵机就吱吱叫,这时桨的最大螺距只有八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的连杆都是按照说明介绍定的长度,舵机安装孔选的是中间的孔,离中心大概9MM的距离,也符合要求啊

网友A:
把大桨夹2个短球头连杆缩短一圈 就可以

楼主:
上两张图

这是油门在中间位置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桨夹2个短球头连杆缩短一圈 就可以

这样能解决大桨螺距的问题,但是能解决滑块行程太短,会顶到T座的问题吗

网友:
滑块顶到T头 有2种情况

1 油门在中的时候滑块的位置偏上,这个要调节与之相关的上下的所有连杆长度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正负螺距会其中一个会很大大度而另外一个却很小
2 有可能是你的斜盘PIT(螺距)混控量太大,2头超过了,你切换到3D模式 打最大负螺距看看下面也是不是顶到底了,斜盘太下来 打舵斜盘会撞到机身架的。当然最大正螺距就是滑块顶到头啦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正负螺距都会大于15度

楼主:
王子真是好人啊

看图上,滑块向上的空间很小,向下的空间较大,应该是第一种情况
我在装机时,感觉这个机的舵机安排,十字盘的推动方法与亚拓的XL很相似,所以我参考了XL的调机方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可能被使用手册上(图片)拉桿的長度搞错图片上指的長度A9mm,B12.5mm,C32mm,D28mm是指A叫你(用)9mm的拉桿,(不計頭扣)不是叫你用計頭扣9mm的長度!
真正的長度是A20mm,B23.5mm,C42mm,D38mm
说明书中可以查阅到,请参阅第4节的图4.1
我初頭都是被這個图的長度搞错,而家正常
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注意:你尾管的皮带很松

楼主:
拉杆的长度应该没有错,我是照着下面的图来调的

网友:
真正的長度是A20mm,B23.5mm,C42mm,D38mm

网友:
2根B连杆放1-2圈试试

网友:
你的佈線很醜

网友:
真好!这么多高手指导,呵呵!

楼主:
.图中的线只是调试时暂摆放的,等调好后还要重新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