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速计,不知道发哪里,只好发这儿了

楼主(2007-08-19):
简单的风速计其实就是一个风车加上转速计,当然,要对转速进行标定,得到风速。最近有些无聊,把上次DIY的AVR实验板拿出来,利用上面的数码管,搞了一个风速计。
找一个CPU风扇,现在的CPU太大,用显卡风扇比较好。拆掉线圈和其他元件,把霍尔元件留下即可,并把线焊在霍尔上。

楼主:
把风扇的霍尔元件接到中断管脚上,折吧折吧写了个程序,连注释1XX行,编译,运行,通过,等台风过去后标定一下就OK了。

网友A:
扇叶式的风速计,转速和风速不是线性关系,定标困难。一般风速计用风杯式的,转速和风速是线性关系。

网友B:
LZ那是台风多发地区

网友C:
不准确的!!!!!!!!!!差很多

网友D:
这是七叶涵道吗,呵呵

网友E:
NND,,,,,,,给我搞一个啊

网友F:
啥你都要

楼主:
1、声明:鉴于BB在坛子上一贯热心,免费送老B一个(我手头还有4片电路板)
2、关于风速和转速:
我去年曾经和朋友配合对CPU风扇发电进行过标定,结果是,CPU风扇产生的电压和风速是线性关系。考虑到电压和转速应该也是线性关系,因此我初步认为转速和风速是线性关系。楼上的朋友如果有什么理论依据不妨贴出来给我参考参考(绝无挑衅之意)。
假如是非线性关系,我计划按照10km/h的档次进行曲线拟合,这样误差也不会太大。

网友G:
搞得都是高科技

网友H:
喜欢电子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