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车床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8-19):
2K4到货一星期啦。说明书没有看懂。都看图了 它背后的L/H是做什么用的?什么功能?怎么只要自动退刀没有自动进刀的?是不是我不会用呀。在那里操作?那位知道的告知一下哦。。。。。

网友:
后面L/H是主轴变速,自动进退也在后面另一个把手上

楼主:
自动进退也在后面另一个把手上?
后面不是就两个把手吗?一个是L/H的。一个是切换大小齿轮的?aaa77770000 能不能图示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进退也在后面另一个把手上?
后面不是就两个把手吗?一个是L/H的。一个是切换大小齿轮的?aaa77770000 能不能图示指点一下,谢谢啦。。

H/L是左右切换主轴转速的,另一个拔起来上下切换(三个凹点,中间为不走刀),这么简单不用上图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H:表示主轴转速档调节,L为Low,低速;H为High,高速。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进退刀的,也就是正反向,中间是空挡。
有什么疑问可以发邮件到我的信箱:joiningzhou@163.com,或者QQ:5835329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L/H:表示主轴转速档调节,L为Low,低速;H为High,高速。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进退刀的,也就是正反向,中间是空挡。
有什么疑问可以发邮件到我的信箱:joiningzhou@163.com,或者QQ:583532970

周老板要多进来讲解啦,这里的床友多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个好主意!
目前有些忙,过段时间我把有关车床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我们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说明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主意!
目前有些忙,过段时间我把有关车床的基本知识和使用我们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说明出来!

请问8楼:你有车床卖?有没有做模型专用的啊?要多少银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8楼:你有车床卖?有没有做模型专用的啊?要多少银子啊?

他就是2k4的老板

楼主:
谢谢各位提点。。。知道啦

网友:
shutdown your motor fir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