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SU-27试飞成功

楼主(2007-08-19):
  SU27 基本参数:翼展950MM,全长1320MM,,全配重量782XXD2217KV9501060 XXD30A电调,STARMAX15C1700MAH电池9舵机*4,采用CORONA改进版620。这个配置推力可达到1000左右,电流19A左右。

16设置成副襟翼混控,3和4设置成V型尾翼混控。

视频地址:

可爱的小EPP J3

网友:
不错不错。之地方也无敌。环境真好

网友A:
你的是全动平尾的吗? 没开副翼吧? 我搞的腰推版, 推力线怪怪的
飞起来不好控制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全动平尾的吗? 没开副翼吧? 我搞的腰推版, 推力线怪怪的
飞起来不好控制

开了副翼,4个舵机.1\6副翼,3\4水平尾翼..

图纸是原来腰推版改成尾推..

16设置成副襟翼混控,3和4设置成V型尾翼混控。

网友:
图纸那里搞  能发我个吗?yananly@163.com

网友:
这个飞机不错,很有诱惑力,不过就是不好搞,设备级别不够~~呵呵

网友:
lz可以发份图纸吗?
先谢谢了
whoh222@vip.sina.com

网友(2007-11-15):
  很受启发,也准备动手开工

网友:
飞机简单漂亮,飞行速度不够,换成高KV电机,配7X6桨飞起来会更爽.

网友:
图纸啊,兄弟 andydai@yeah.net

网友(2007-12-18):
我已经按照你的图纸,快做好一架了.这个图纸是550的,我也按照你讲的做成了950的.好大啊.
你飞的时候觉得好飞嘛.我第一次做,有些地方都高错了. 我把鸡头垂片切了两片(因为看到图纸是两片). 然后我把垂尾的内侧图帖在KT板上切了两片(也是不熟悉,后来看机身上还连接有垂尾图纸,这才发觉搞错了.)   不过还好,尺寸没有搞错,只是有一面没有图案了.
我准备延用我微风的设备. EMAX 2215 KV950   1047浆; 6A控和接受机,还有一个多余的电池 3S  1000MA 15C的. 打算买4个舵机+Y线.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搞混控? 单控不行吗?
另外鸡头垂片是两片,而且KT是5的,会不会重了点.

网友:
按照这个飞机的结构,如果全部用舵机的话,应该要6个+3个Y线.
副翼2个+1Y
升降舵2个+1Y
垂尾(方向)2个+1Y.

一般来讲不吊机的话, 方向舵用不了.所以方向舵就不搞舵面和舵机了. 就副翼和升降个两个.  但是我看到有人把副翼和升降连动,就用两个就可以了,但我觉得应该不好用,我是认为不习惯.所以我应该装4个舵机.不知道这样设想行不?
请高手接下去说说.

网友:
不知道尾推的,能不能滑行降落

网友:
可以的,就是要装前3点式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