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这两天就到。请教一下怎么验货啊!

楼主(2007-08-19):
我新买的E-SKY016这两天就到了,我想请教一下如何验货,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谢谢啦啊!

网友A:
拿出来上电飞就行了。

楼主:
那不叫验货,那叫自杀!

网友B:
看看 压坏没有 就可以了, 快递让拆封吗 ?

网友C:
主要是从外观上看,如果是电机电调等质量问题也不能怪快递的!

网友D:
签个字就可以了

网友E:
没什么可验的,没有坏零件就行了.

网友F:
只要外表封装没事就可以了,里面的东西很快就会坏的 哈哈 炸~~~~~~~~~~~~~

网友G:
 包装没坏你就签字咯.

网友H:
原帖由
fangyi
于 2007-8-20 12:31 发表
签个字就可以了
 ,^_^,哥们儿你太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