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充满电池充满后想飞,但没飞到这快电机就炸了,那应该 ...
如果充满电池充满后想飞,但没飞到这快电机就炸了,那应该怎么放电???

楼主(2007-08-19):
如果充满
电池
充满后想飞,但没飞到这快
电机
就炸了,那应该怎么放电???

网友A:
把马达拆下来接到电池上放电~

网友B:
正常,,一般电池没完,飞机就完了~

网友C:
长期保存,可以放电20%,用小灯泡\\电机,电阻 '''''''''

网友D:
用摩托车大灯泡

网友E:
把桨拆掉让它转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F:
原帖由
gd163
于 2007-8-20 10:21 发表
把桨拆掉让它转不就可以了嘛!!!
能转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G:
先用万能表量电池电压,如果3.7V左右就不要再放了。空载或灯泡放电要特别注意不要过放。

网友H:
充电器有放电功能就是好

网友I:
 修飞机估计一天时间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