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大能说一下将SOLIDWORK文件转成G码的步骤?要用 ...
有那位大大能说一下将SOLIDWORK文件转成G码的步骤?要用到什么中间程序?

楼主(2007-08-20):
如题,画好的SOLID文件怎么转成G码?请教下各位大大

网友A:
如果有solidcam插件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的话,就把solidworks文件输出通用的3d文件格式如IGS、step
再用mastercam或者proe打开,完成刀路的编辑后再后处理输出G码。

网友B:
LS的强!没玩过这些软件!

网友C:
power mill可以

网友A:
转换成3d交换文件后,只要是cam软件都可以弄的。

楼主:
是吗,谢谢我试试,不过有图解就好了

网友D:
要一個插件軟件如surfcam solidcam camworks都可以

网友E:
如果是PRO-E就可以直接输出G代码么??
这个还没有玩过呢。。呵呵。。

楼主:
呵呵,我还是用SOLID,简单。 PRO-E用不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