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esky lama4接受机的接收范围只有10左右了???(今天上图说明)

楼主(2007-08-20):
以前一直都在家里飞没有感觉到!

前几天到外面飞 才发觉遥控距离只有10米左右,(电池都是满的)

为什么我的esky lama4接受机的接收范围只有10左右了???

我曾经调节过左上角那个编号为37/34的那个玩意!!!

天线没断 很正常 接线也正常

网友:
天线没有完全拔出来!

网友:
不会那么少的啦,再实验一下

网友:
接收天线尽量拉开。

网友:
怕您飞丢了

网友A:
1、是不是摔过了?
2、接收机或遥控器里的可调电感的电感值偏了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3、晶振不良也会有上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摔过了?
2、接收机或遥控器里的可调电感的电感值偏了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3、晶振不良也会有上述情况……

接收机或遥控器里的可调电感的电感值偏了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我好象确实调过一个电感! 我当时机器老打转,调的时候以为这个电感是调节舵机中置电位的东东!

晕!不会就是那次调了电感的原因吧! 回头我回家试试看!

网友:
如果控是好的话,可以肯定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示波器或扫频仪很难调得回来哦……
这就要考验你的耐心了,若能有人配合你也许会好些。有对讲机那最好,没有对讲机的话就两人约定好手势后:将遥控发射机与接收机拉开一定的距离,针对你的情况就先从15米左右开始,细调电感器中的磁芯,使接收机能稳定地接收到控制信号,再拉开更大的距离(如50米)后,继续调电感……在拉开的距离能达到200米左右时,基本上算是调好了……够你烦的了吧?

网友:
呵呵 搞不好是 控的天线断了!

楼主:
天线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你就只有按10楼的方法再将它调整回来喽!
      10楼上忘了跟你说一点:调整那个电感时,务必要用竹、木或塑料材料做成的非磁性小改刀(又叫起子、螺丝刀),绝对不能用金属改刀。
       因为若用磁性材料的改刀,当它插入电感线圈、接触磁芯相当于增加了磁芯的几何尺寸;改刀移开电感则与上述相反,所以电感量是会改变的。这就是不能用金属改刀的原因。否则你永远都调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你就只有按10楼的方法再将它调整回来喽!

      10楼上忘了跟你说一点:调整那个电感时,务必要用竹、木或塑料材料做成的非磁性小改刀(又叫起子、螺丝刀),绝对不能用金属改刀。

       因为 ...

还好我改机的时候没有乱动那些东东…… 嘿嘿......

楼主:
听说还有一种方法

通电 把电池部分接上电流表,慢慢调整,调到电流最大就可以了!

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

网友:
晕!就是调了电感,用10楼的方法。电子菜鸟们,不要乱调可调元件,发射机出厂时都调好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对他的方法不是很赞同。
    个人感觉:因为频偏与电流没直接的关系。又不是调偏置电路电阻,偏置电压的高低的高低会影响整机电流的大小……即便有变化,估计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变化,不一定能察觉。
    再说普通电流表串接在发射机电路中,由于电流表的表棒(或导线)能感应(偶合)到发射机天线输出的电磁波并使表头显示的数值飘忽不定……
    也许我判断错了!希望其他有经验者能提供佐证。

网友:
15楼的方法不对

网友:
会不会你飞的地方出现了强电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