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无限电大脚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们学生买了一台无限的1/10电动大脚,没两天拿回来,电调烧了个洞~~~连接线脱焊,分析是负载太大.焊上线后,有方向,没有前进后退.拿回来后我把单位的无限越野的电调拆下来,装到大脚上,结果还是不行,还是有方向,没有前进后退~不知怪什么原因~~~
电机
也烧了??最为奇怪的是,我把原来的好电调装回越野车上面,居然也不行,打开电源什么反映没有,只有指示灯在一直闪~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下~~~在下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电调烧了个洞,肯定是负载重了或有地方短路,没检测就换个好的上去,那肯定会出事了。舵机动是供接收机的有输出,并不表示电调就是好的。你后面说到电机烧了。那可能是由这个引起电调损坏的。电调灯闪,看有可调的按键没有,重新调速一下。要不也坏了。换或找地方修吧。

网友B:
1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2是否电调坏了
3电机是否正常
4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5电池电量是否足够
6齿轮有无损伤致使无法活动

网友B:
呵呵,罗生也在坛子里泡着呢!

网友A:
原帖由
lichbox
于 2007-8-20 11:16 发表
呵呵,罗生也在坛子里泡着呢!
刚进来,就给你逮着了。 刚在跟台式电脑装软件。

网友C:
毫无疑问调肯定坏了

楼主:
电调好修吗???场效应管哪里有卖??不同型号的效应管能用在一个电调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