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平衡充和串接平衡充的区别

楼主(2007-08-20):
一直没看到对独立平衡充和串接平衡充对锂电充电过程的分析,我这简单分析一下,就算抛砖引玉罢。

独立平衡充对电池组中的每片电池单独充电,每片电池的恒流恒压过程都是独立的,电池的差异不会影响各自的充电过程;
独立平衡充难以克服的问题是成本,要做到多功能,那么每路都需要一个多功能充电控制核心,成本跟路数成倍提高,假设6路那就是六倍,厂家和用户都难以接受。

串接平衡充对电池组一起充电,电池的差异靠平衡模块消除,简单的说就是一起恒流充,有电池达到截至电压了就靠平衡模块分流稳压进入恒压过程,流过平衡模块的电流越来越大,流过电池的电流越来越少最后到零,恒压过程结束这片电池充满了,由于电池的差异,恒流到恒压过程的转换、恒压过程的结束基本不会同时出现,最后等所有电池的恒压过程结束,那么这组电池的充电结束。
串接平衡充的效果基本取决于平衡模块,主回路的恒流精度也有一定影响,平衡模块需要在各种条件下都能抵消电池差异,最差情况就是有电池已经充满时还有电池在恒流阶段,这时平衡模块需要吸收全部恒流电流,功耗很大,误差也最大。

总之,独立平衡充是“先天”自然平衡,串接平衡充是“后天”人为平衡,两种方案都可能达到不错的充电效果。
需要强调设计方案只是产品设计的基础,就算同样的方案不同厂家的产品效果也大不相同,更不要说不同方案产品的区别了。所以这里只讨论设计方案,不讨论具体产品,以免引起更多争议。

楼主:
 开始是跟网友争论时写的,觉得可能对模友有些用处,就整理了一下发个主题贴,也方便大家找。

网友:
好文章,顶一个!

网友:
笔记本电池就是串接平衡冲的,有谁研究过用笔记本电池的充电电路来改一个充电器来可靠性绝对没问题的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我就拆开一个笔记本电池但是它的充电电路看不懂

网友:
在平衡冲和成本之间如果要找一个平衡点的话,可能还是选串接平衡冲了。
如果追求的性能的极至化,当然是独立平衡冲好!

网友:
我也来说说,我未使用过高档平衡冲,不能乱说,只是问问!
平衡性能好截止电压准是真正的平衡冲,我相信独立的和串接平衡充都能做到,毕竟都有单片机和啥东东智能控制等...
但,如果大肚子的电池,是用独立的平衡冲.串接平衡充哪种好,哪种更能直接的给大肚子电池平衡充电,而不导致一块未饱一块又过冲了呢?
不对地方请指教!

网友:
601BC就是串接平衡充

网友:
你说得很好...

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输出DC4.2V+-0.01v充电电流700mA,内部装有PIC16C712单片机对电池智能控制充电.内带锂蓄电池充电管理电路,精度高,直接对3.6V/3.7V锂蓄电池充电."
700MA我算了一下,给1000MAH的LI-PO冲是0.7C,截止电压是4.19-4.20V.
这种充电器组合起来能不能达到独立的平衡冲的要求呢?如果能,成本不贵,较便宜,但缺点是不能调节截至电压!

对电路不太懂,懂行的大家帮忙看看,增长知识!

网友:
8错

串联平衡充无法做到每个单体独立停充
很多串联平衡充的平衡分流能力有限,对于单体差异较大的电池无能为力,容易大肚子

网友:
充电器区多年不见的技术论贴,严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我用过,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偶尔会有截止电压漂浮现象,我想也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才会整批全新的东西当二手卖

网友B:
G2精灵是不是独立平衡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精灵是不是独立平衡充呀?

DC-DC的三路独立平衡充,只是截至电压时间久了可能会有老化温漂导致充满后每片电压不一致,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精灵是不是独立平衡充呀?

是的,里面有叠着三个一模一样的"家伙"

网友:
哈哈,名字真好听。 串联平衡充也叫平衡充?

网友C:
不同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又何必在乎它的原理了,主要就是串联平衡充的平衡模块过关基本就无差异了!

网友D:
 支持楼主!更支持独立平衡充方案。

网友E:
效果都一样,一个成本高一个功耗大,我自己做的就是串充,结构简单。

网友F:
我自己用3个手机旅行充电器输出口串联,中间抽头做的充电器应该是分离平衡冲吧?充电终止电压用万用表测量还是比较准的,问题是:充电电流小,只有200-300MA,充足指示灯亮后充电电流还有50-80MA,每次我都用定时器,到时间自动关断交流电,想来不会过冲吧?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