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晚上飞丢的LAMA今天早上去找到了.但是上下的奖都是朝一个方向转的.

楼主(2007-08-20):
回来接上充电器发现充电指示灯不亮了.然后换上我原来的电池发现上下两对奖同时往一个方向转.正常的话应该是往不同的方向转吧.这样一直往一个方向转的话整个机身都打转转.我怀疑是四合一坏了.请问对吗?飞机带电开着一晚上.看电池这样是不是报废了.充电都没反应了

网友A:
能找到恭喜你,一般都是谁见谁牵的:)

原来说法有误导,特此删除!

网友:
LAMA别在室外飞,怕风,在遥控器天线梆个丝带,如果不飘才可以在室外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往一个方向转,你可以试试把某电机的插头反插,看看是否还会同方向转,不会,再看是否打转或升空,如果打转,两电机的插头对换,多试试,只要能试出不同方向就能升空....
能找到恭喜你,一般都是谁见谁牵的:)
至于电 ...

不要轻易“把某电机的插头反插”,看看电机上是否并联着二极管,如果有二极管,插头反插会烧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轻易“把某电机的插头反插”,看看电机上是否并联着二极管,如果有二极管,插头反插会烧电调的。

网友:
找到就是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轻易“把某电机的插头反插”,看看电机上是否并联着二极管,如果有二极管,插头反插会烧电调的。

这样啊,那我更正错误,,,我自己是反插很多次了,确实是电机反转,我两边都同时反插过,还能飞啊....错了就要改,谢谢指正,不说还不知道,我去看看我的机机反正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恭喜你,一般都是谁见谁牵的:)

原来说法有误导,特此删除!

谢谢指点.我把插头对调以后可以了.本来想买个四合一的.淘宝卖175.看来可以省下了.哈哈

楼主:
2级管没有,我看是片试的电容.好象对调很管用.我还飞了一会呢.在室内.不敢在外面飞了.等下一激动又飞没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池不充电了,这个不知道如何解决?我量了电压有6V多.应该电很多的.为什么充不了呢?

网友:
锂电池不行了就换一块吧,摔过的锂电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