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模拟器

楼主(2007-08-20):
在G3里 直升机无法悬停 始终向前飞 要是往后拉就抬头   拉的厉害了就翻跟头  往前推就低头   无法稳住  好像无法控制它的前进与后退   单桨机就是这样吗?(我飞lamav4)         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我觉得在模拟器里应该能悬停的     忘高手赐教!!!

网友A:
是这样的,需要找手感,   单桨的抗风就是因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需要找手感,   单桨的抗风就是因为这个

正确

楼主:
谢谢 单桨和双桨的控制方式的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