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2的皮带轮太容易损伤

楼主(2007-08-20):
前两周从SJM公司买了一台V2,自己组装、调整后试飞,挺稳的,但过了几天后机身就开始打转,经检查发现塑料皮带轮磨坏了,造成尾翼转速不够,导致机机打转。我以前飞过PRO,没这问题,难道这塑料皮带轮这么不耐磨?郁闷

网友:
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估计是装配没合适

网友A:
间隙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没调好。

请问老大,是哪个间隙?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不是的,是皮带轮跟轴之间打滑了! 更换新的皮带轮就好了!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隙没调好。

回答错了,文不对题,我认错!

网友:
感觉上皮带不要绷太紧,有3mm的跳动

网友A:
我装前塑料皮带轮早期一般是先在孔里涂上AB胶,再把轴穿上,装上皮带后保证皮带的松紧合适,一般是侧按皮带,松紧如敲键盘。

后塑料皮带不涂AB胶,直接穿上就行了。

我按以上方法近大半年没坏过。(以前坏的是别有原因)

之前提到间隙,是因为以前经常间隙调不好把尾齿扫掉(金属齿就没这个问题),一下没看清楚就回答错了。

网友:
:loveliness: 飞V2一个月,从来没拆过尾轴的飘过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前塑料皮带轮早期一般是先在孔里涂上AB胶,再把轴穿上,装上皮带后保证皮带的松紧合适,一般是侧按皮带,松紧如敲键盘。

后塑料皮带不涂AB胶,直接穿上就行了。

我按以上方法近大半年没坏过。(以前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