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T板处理?

楼主(2007-08-20):
开始学习做KT机了,在单位的宣传窗里找到了一大块KT板,一面是白色的很薄的膜,很难撕,一面是已经印上图案的膜,比较厚,但也很容易撕下来,撕下后直接露出了泡沫。请问是不是要把膜都撕下来,还是保留?

网友:
重新买一张,买两面都很难撕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东西没必要用这种旧的!

网友:
其实你不应该撕的!撕了强度不够了

楼主:
旧是不旧,整块的,放在橱窗里很新

网友:
KT板只有蒙皮才具有可用性。1、表面光洁,2、强度增加几倍而重量增加不多(蒙皮非常薄)。
如果在本身蒙皮上又贴了东西,重量会增加很多,但是强度增加有限。如果你觉得好看还可以留着,如果不是为了图装应该去掉!一般很难完整的去掉,因此建议你如果好买不如买张新的。

网友A:
把皮都去掉,用超宽型的透明胶带贴上去,强度比萌皮还高N倍 就是重量多了点,但性价比高 个人建议我就是这样做的,非常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皮都去掉,用超宽型的透明胶带贴上去,强度比萌皮还高N倍 就是重量多了点,但性价比高 个人建议我就是这样做的,非常耐摔

我的下一架飞机准备用你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