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空压机

楼主(2007-08-20):
有没有哪位大侠 用冰箱压缩机改气泵
能不能教小弟一下
先谢了

网友A:
拆下来,然后通电就是拉?

网友B:
是DIY的好料啊~~~!!!!呵呵!

网友:
小功率的空压机二手市场才卖一百多块

网友:
木工或喷漆用的那种

楼主:
原帖由
charli
于 2007-8-20 18:07 发表
拆下来,然后通电就是拉?
难道你一直喷吗????

网友C(2008-01-23):
5i的模型工具与diy坛里有

网友D(2008-12-28):
压缩机回来不用怎么改加个开关就行还可以加个压力表,如果压力大可以在气管上加个三通阀门来调节出气量,要是气压不稳可以用小摩托的内胎做个气包一是气压稳定二是可以储存一些气。

网友E:
有必要么 买个气泵才多少钱 用压缩机改的成本并不比成品气泵底多少
重要的问题是 不安全 没有自动停机的功能
另外 输出气压不稳定 喷大家伙还凑合能用 喷静态模型 不敢恭维啊

网友F(2009-03-20):
lz是收破烂的。。
利用废品吧。。
环保指数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