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安装角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为什么要有安装角?电动
滑翔机
安装角一般是多少度?飞机仰头平飞安装角是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A:
3~5度,太大了飞行阻力大。仰头飞行原因,机翼升力面积小(翼载荷大)或飞行速度不够,需要大迎角来弥补升力的不足,有时甚至要借助桨的拉力来弥补,所以机头上仰。解决办法,螺旋桨螺距小引起飞行速度不够,可换大螺距桨。如果是螺旋桨拉力小引起飞行速度不够,换大直径桨。

网友B:
长知识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根本原因主要是动力不足,检查安装角,太小的话可以适当加大,但太大了容易失速,尤其是转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