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论论 这种样式的径向抽气 压气怎么样

楼主(2007-08-20):
(无正文)

网友A:
叶片后弯得那么厉害啊,压比会很低的,没猜错应该是抽水而不是抽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叶片后弯得那么厉害啊,压比会很低的,没猜错应该是抽水而不是抽气的。

楼主:
压力是内外经比×速度的,以弯曲无多大关系,我看这形体的流通性能很好,只要速度高就可以达到高压。

网友(2007-09-22):

我看也像抽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是内外经比×速度的,以弯曲无多大关系,我看这形体的流通性能很好,只要速度高就可以达到高压。

你试试拿个铁饼转转,看能有多大压力。

叶轮的后弯是为了使出口流场均匀,增大效率和工作范围。但是对于空气这样密度小的流体,后弯角很小就够了,对水来说,由于密度大,如果出口流场紊乱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能量损失,所以后弯角要做得比较大。

但是,后弯角大就造成增压比下降,形象地解释就是叶片形状有与叶轮转向相反的分量(后弯),所以工作时流体的法向速度减小了(叶轮转速减去后弯量),这样离心力就减小,增压的效果就相应减小。

查了一下书,这种应该前倾后弯式叶轮,就是叶片上部前倾,下部后弯。

楼主(2007-10-30):
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并不是最优化气流体曲线。也怪我没有明说:吸气迎风面不是通常的垂直式平面,而是有一个下凹-有夹角。是否有着更好的进气效果。我觉得差不多半圆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