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26改锂电

楼主(2007-08-20):
今天我的M26到货了,拿回来打开包装就插上原装电想试试机,郁闷新原装电是没充电的,等不及了,直接改锂电,用的是900HA的锂电池2并2串还做了个平横充插头,就试上了,竟然停停走走的玩了1个多小时

看看只有原电池3分之一的体积

空间还很大,打算明天用5并2串改个4500HA的

对了明天还得给控也改成锂电,呵呵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改
里电最大的好处就是轻和放电电流大
但是缺点就是过放就会坏
所以坦克这种靠大功率电机工作的情况下玩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并且在不注意时间的时候很容易过放
导致电池报废
遥控器更没有必要改里电,只会缩断一次性玩的时间没有别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改
里电最大的好处就是轻和放电电流大
但是缺点就是过放就会坏
所以坦克这种靠大功率电机工作的情况下玩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并且在不注意时间的时候很容易过放
导致电池报废
遥控器更没有必要改 ...

楼上的朋友我今天 开到感觉没力的时候给电池拆下来一量还有6.8V的样子,也就是说单节还有3.4V,3.4V对锂电池来说根本就不算过放,在说了坦克根飞机比起来耗电还不及飞机的十分之一呢,连飞机都用上锂电了,难到坦克还会给锂电用坏不成?还有就是控改成锂电肯定好用,我玩飞机的控全改锂电了,镍电的记忆效益我是玩怕了,有时一次没玩完,又不能充,等下次想玩的时候又没电了,那才叫郁闷!实在受不了啦,今天下午才买的8节AA电池估计是忘了关控竟然没电了,发了我10多元哦,狂晕,干脆连控也改锂电了
先给M26控中间的档板给取了,贴上双面贴

然后装上锂电池

总算大功告成,足足发了我半个小时

网友:
呵呵
镍氢电池没有记忆效应的,有记忆效应的是镍镉电池
你看到他没力量就拆下来是对的,不然在用一会就会因为过放而损坏
飞机现在多用无刷动力比你恒龙的380有刷电机剩电多了
飞机在飞行时候也是要事先算好电池容量和飞行时间的,一般1800-2200的电池也就是飞15-25分钟
再多用不是不行只是有危险
里电放电曲线基本是阶越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快没电的时候电压下降非常大,
但是只要还有一些电就可以保证电压这个特性很好,
但是就要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他的力量下降时必须就要停用的
楼主既然知道使用电池的要点就继续用吧,不过其他新手我建议还是慎重改装(我自己改的12V铅酸电瓶)
还有,我的电池都是用循环智能充充电的,每次玩前都充(每周玩一次)
最后希望楼主玩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