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位置

楼主(2007-08-20):
问同好:在600N上,401放在头部好,还是尾部好?为什么
谢谢先!

网友A:
放后面好点,放前面有舵机干扰,
最少我的是这样

楼主:
但是高级的一些象:601/611,
都放在前面,为什么?401可不可以放在前面(肯定干净一些),晕.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如果用的是数码舵机,401放在前面确实会干扰舵机,放后面就可以,611放在前面的是感应器它的放大部分是分开的所以没事吧,只是瞎猜

网友A:
611 有块垫板 具体的不太清楚,只知道是防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