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隔离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8-20):
我买了三个富士通的充电器,输入16V 输出4.2V 1.5A,请问可以公用一个电源吗?
类似如下充电器:

按道理把多个充电器接到蓄电池上和假设用一个大功率电源道理是不是一样的。
我现在买了三个12V 1.5A的电源用起来很麻烦。
请问大家,可以改成公用一个12V 5A的开关电源吗?
如果可以的话,富士通的确不错,充电绝对到4.20截至,很不错的,贴出连接,而且很便宜。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50003312-50003289/item_detail-0db2-cbc80c7d4ba7c460fd2e50f3acbda2bc.jhtml#

网友:
哈哈!!!十八块贵啦!!!人家不带壳才十二块十块带壳十五块一个!!而且并非是输出1.5A而是700MA!!不是16V输入而是220V!连接;http://www.dz98.com/ac.htm

网友:
^_^,二楼的看贴不仔细
lz说是类似这个充电器

楼主:
每个富士通充电器都是独立工作的设备,是否可以用一个电源给他们供电呢?

网友:
先回答:可以共用

富士通这个充电器好像截止电不能调

网友:
如果电池没串联在一起可以共用,如果串在一起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行”

网友A:
又是非隔离的充电器。。。。楼主你试试这样。。。。用万用表的电阻挡量一下输入负极和使出负极。如果电阻为0就不能用。。。

网友:
这个看上面的器件应该220V 输入的

可以串联 并且连12V5A的电源都省了  输入并在一起接到220(做这一步之前请你再确认一下是否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非隔离的充电器。。。。楼主你试试这样。。。。用万用表的电阻挡量一下输入负极和使出负极。如果电阻为0就不能用。。。

你的意思是看是否共地?

网友B:
lz所给的图片中的充电器是220V输入的,就是手机充电器,700mA,这种是可以N个串联使用的。
但是用久了充电截止电压会漂移,前几天就过充了我一片电池。
这不,我现在又要自己做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所给的图片中的充电器是220V输入的,就是手机充电器,700mA,这种是可以N个串联使用的。
但是用久了充电截止电压会漂移,前几天就过充了我一片电池。
这不,我现在又要自己做充电器了。

请问过充到多少V?很关注

楼主:
输入负极和输出负极之间有0.1欧姆的阻值,请问可以共用一个输入电源吗?

网友:
请大家看清楚再说,楼主说的类似这种,他贴的图是中兴的座充,输入的是220v,但他买的是富士通的,输入是18v的,富士通是用的494的恒流恒压,输入和输出是不隔离的!!!!大家千万不要误人

这个才是他的充电器的图

网友:
随便问一句楼主,这个充电器的停充电压准吗?

楼主:
这个充电器截停还是很准确,基本上在4.19V误差0.005左右。
不过这个充电器有个毛病,当电池充到4.17后拔掉电池(或者断电)然后继续充则始终提示充满了。
请问“gxll”,是不是这个充电器不能公用一个输入电源?
现在这款充电器已经很难买到了,当我想买的时候已经没有货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池焊没焊,如果已经串联的,就不行,如果是一颗一颗的充就可以。

网友:
就是说电池没串联的话,一个电源就可以带几个充电器,如果串了,就不行,电池一插上充电器,就相当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