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电机求电机接法!!以前的接法不行了.

楼主(2007-08-20):
因为坏的电机寄送回去了,所以厂家给我发的还没来,我只好等待,

亲戚在二手市场给我淘个750W的同样的电机,拆开接线傻了.

以前的电机是这样接的:

白绿相间的是接外壳
上左没用 上右没用
左中:黑   右中:褐色
左下:绿   右下:红

我就记下了这个顺序,结果新电机来了以后它告诉我

D1 地线1 我接了绿线

K1 火线1 我接了红线

D2 地线2 我接了黑线

K2  火线2 我接了褐色线

启动正常,可是反转不动,那个机器上面的开关是跳进去了,但就是不转.

按着说明书把K1和K2对掉,电机反转了,但是用开关开到反转上又不转,开关还是能吸进去.

我该怎么调整一下不用换线,而用机器上的正反开关来控制?!!谁能接答.

上面的电机图下面是开关图

楼主:
现在换红和褐色的线可以使电机反转,但用机床自带的正反开关就不行,反向不起作用,但明显看出电还是接通的了.

网友:
06年的照片

楼主:
日期调错了而已,请大家想想办法

楼主:
还是我自己解决吧,饿补电机知识,知道D1和K1必须一致 D2和K2必须一致,也就是说
D1接火线 K1也必须是火线 D2则必须是零线 K2也必须是零线,说明书上说K1和K2调换一下就可以变项.也就是说K1K2接的线必须是和CJM250电控开关方向变动的那根线.

我用了电表,手工按下离合开关,测出红线是不变的,它或者和绿结合或者和黄结合,黑线永远是不变的.
则 D1必须接红线 K1则接黄 K2接绿 D2必须接黑
或着 D1必须接红线 K1则接绿   K2接黄D2必须接黑

回过头想想我以前的接法我使得主线圈处于火线之下,而辅助启动线圈则一直在工作,天啊,好危险又烧一个,幸好每次只运行了不到三秒.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一般可换向的单相电机有四个头, 两个头为运行绕组,另两个头为启动绕组启动绕组要串有离心开关和电容再和运行绕组并联,并联头尾决定转的方向,然后并联的头接220电源, 用万用表量阻值大的为启动绕组,知道这个了接继电器换向也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