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能飞多久说的不算,来个12分钟录象

楼主(2007-08-20):
其实是LAMA2,换了很多V3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高中物理课本

高中物理课本已经........................................消失了!

网友A:
见高中物理课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楼,如果万用表测两个ss24贴片二极管没坏的话,4合1是好的

二极管怎么测它的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jweufyjhf 外号碳刷王

我知道啊,搞了堆碳刷,我跑得慢没分享到,我的180电机盖怎么打不开啊.....  ......
还搞了个摄像头航拍,也是跑得慢,你买9十多元,我去了要2百多.....  ......

网友A:
jweufyjhf 外号碳刷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JB-1100这个充电器不错,但是要200多大洋...........
你飞到贴地的时候有多少电压?我的电池放电到3.8v的时候就贴地了~

飞完12分钟力量直线下降,几秒之后几乎就是贴地了,当然如果勉强飞,还可以象气垫船那样坚持1到2分钟,估计这样的话,电池几次就会鼓,所以从来不这样做

网友A:
18楼,如果万用表测两个ss24贴片二极管没坏的话,4合1是好的

楼主:
电池充得过饱,微观结构上,锂离子嵌入电极空穴过多,造成空穴变形,充电时无法容纳锂离子,另一方面,过充使部分锂离子嵌入太紧,不能离开空穴,失去作用,造成电池永久性容量下降

网友B:
JB-1100这个充电器不错,但是要200多大洋...........
你飞到贴地的时候有多少电压?我的电池放电到3.8v的时候就贴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你看我照片上的电池,就是这种。干脆等我用这种电池再飞次试试……
你飞完12分钟以后电池是多少伏的?

飞完电池是3.6v和3.54v

楼主:
这样飞时间长,电池剩余电压稍低,不能用ESKY的充电器,容易鼓,我用JB-1100充电,只充到4.15v,一直都很正常,如果用原装充电器补充到4.2v,飞行时间还可以多一些,没这么做的原因是:

以前曾经充到4.25v,可以飞15分钟 ,不过飞了没几次,容量急剧下降,变成只能飞5到6分钟,减重前只能飞2到3分钟,现在这些曾经过充的电池只能飞6分钟,新旧电池的差别有1倍多,所以现在只充到4.1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录象中用的是这个电池,45一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b7ecee43f175.jhtml

恩,你看我照片上的电池,就是这种。干脆等我用这种电池再飞次试试……
你飞完12分钟以后电池是多少伏的?

楼主:
录象中用的是这个电池,45一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b7ecee43f175.jhtml

网友:
12.34!果然可以飞12分钟!

楼主:
我看过一个LAMAV3的录象,左右转动速度非常快,V2不可能转那么快的,可能从V3开始ESKY把4合1做了调整,输出功率变大,飞行更暴力,相应的时间变短,我没有V4,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有人说新的V4也可以飞10分钟,按我的经验,如果是真的话,减重后应该一样可以飞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LZ的飞机   v4估计飞不了这么久

为什么呢?就因为比v3重些?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称一下你那个电池有多重?看图片感觉容量很小

照片上那块电池是1000mah的,有50.4克。我测试的时候是用原装800mah的电池飞的,46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