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知道尾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7-08-21):
哪位知道N30,4200之类的尾
电机
的工作电压是多少?转速~~~或者绕组~~~是多少呢?谢先!~:loveliness:

网友A:
这是秘密
马达的参数是最秘密的数据了。工厂绝对不告诉你。其实只要打开一个就可以知道线径和圈数。至于磁钢的性能只好用仪器测,凭经验估了。

楼主:
我的N30上写着3821。不知是不是0.38的线绕21圈~~~~~~~

网友B:
不知道哦

楼主:
fanyi,飞了没有?

楼主:
工作电压是5-6V来着,量了下~

楼主:
这个贴好像特别容易沉底。。。REN WEI?

楼主:
似乎不能讨论这问题。。。

网友C:
2.5v-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