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选择哪款机?请给点意见

楼主(2007-08-21):
雷鸟、004、4#

已经有450了,但还是想多要部小机玩玩,不熟悉不知道选那款好,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如果是新手,建议购雷鸟,因为耐摔;如果已经会飞450了,建议购004,因为他的锁尾性能更好点,还可以直接上11。1V锂电池以提升飞行性能。

楼主:
如果是450的话,我以勉强可以三面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建议购雷鸟,因为耐摔;如果已经会飞450了,建议购004,因为他的锁尾性能更好点,还可以直接上11。1V锂电池以提升飞行性能。

有两点疑问:
1、004是用4合1的,锁尾性能会好吗?假若我想换独立陀螺仪的话,可以吗?
2、直接上11.1锂电,是单换电池其他电子设备也不需要换就可以升级锂电了吗?

网友:
推荐004,直接上11.1v 1200mah 10c锂电,什么问题都没有,调好了比LAMA都稳,我一直都是这样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点疑问:
1、004是用4合1的,锁尾性能会好吗?假若我想换独立陀螺仪的话,可以吗?
2、直接上11.1锂电,是单换电池其他电子设备也不需要换就可以升级锂电了吗?

4合1并不代表低性能,其性能不亚于雷鸟的独立PG-03陀螺,个人感觉004的锁尾还是不错;004可以直接上11。1V锂电,很安全。而雷鸟就不保险,烧坏的机率有点大。ESKY的配件也很便宜,这点也是雷鸟无法比的。但雷鸟特别经摔打,我的雷鸟已飞行了一年多,摔了无数次,仍旧很好飞。

网友B:
有450了还买小电直折腾呀!LZ勇气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50了还买小电直折腾呀!LZ勇气可嘉!

情结嘛 :loveliness:

网友:
偶有4#和004、450,推荐004, 直接上11.1v 1200mah 10c锂电+木桨,原配有刷主电机(加散热片)、原配尾电机(加散热片,串连3个1n4007降压)

网友:
偶也是飞了450再折腾小电直,呵呵,情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