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合1烧了

楼主(2007-08-21):
各位大侠
4合1的SS14烧了,配件又不好找 ,能不能直接连上啊
会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可以,SS14起续流作用,没有的话电机可能会产生瞬间高压,破坏其他电路,飞机容易失控

网友B:
SS14是贴片二极管, 在电子市场有卖,0.11元一个,只是卖家喜欢整盘卖, 说点好话,给点高价可以搞定。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60fcaf80e58e.jhtml

楼主:
修手机 的 有这种SS14吗?
太难买到了

网友C:
现在新的4合1好像都不用SS14,改用SS24了?

网友A:
找一些废旧的电路板,应该有很多这种元件,拆一个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
SS24比SS14的电流大些,都是肖那基二极管

网友E:
怎么 改电调啊?

网友F:
我的也烧了.

网友D:
换4410,耐用多了

网友G:
我的也烧了是接口那里底下哦

网友H:
有个淘宝,专门修这个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e498d2341fb2b54f176

网友I:
那個管子好找呀.
去電子市場上..花個三五元就可以買他十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