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GY401无端抖舵,坏了

楼主(2007-08-21):
 今天在飞的时候,突然飞机空中自转7200度,从10多米高直落草地上了。损失横轴、主轴,大浆完好。
换好主横轴后,通电,发现尾舵机不停地抖,然后发热,左右打舵时舵机不抖,401的灯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打舵,舵就抖,左右转机身,舵机会动作,但还是抖。换过舵机故障如旧。完了,800多米扔水里了。

楼主:
最让人心痛的是,这个401很新很新的呀!

网友A:
快感和成本是成正比的。LZ要放宽心

网友:
嘿嘿,外壳坏了没?俺有兴趣收外壳 :)

楼主:
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没坏。

网友:
慰问下,建议楼主应该回味下使用的时候多么爽

楼主:
没觉得有多爽呀,它只是做了它应该做的工作而已。

网友:
便宜出了吧~~

网友:
行货有保修的吧

网友:
在这里等待高手会诊吧,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你把舵机臂下了看抖吗?

楼主:
是不是行货,要问鸿飞了。
舵机都换了新的,还是抖。拿到摇臂还是抖。

网友:
免费修4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行货,要问鸿飞了。
舵机都换了新的,还是抖。拿到摇臂还是抖。

那就是中风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桨? 横轴主轴坏了大桨完好~

楼主:
玻纤浆。最主要是落在草地上,没打到硬物。

网友:
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问提

多般可能是传感器的问提,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一下,从CPU板连在传感器板有三条针,一条为电源,一条为地,一条就信号线,测一下信号线正常是一个直流电压,如果上边有很大的交流成份肯定斗,那么就是传感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法测。左右摆动(要大点幅度)舵机会动。如果传感器坏了,那是不是没办法了?

网友:
同情,要是没法用了给我好吗,拿来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准备做多少钱出了?我收!

楼主:
你们开个价吧(快递自理),合适我就出,太低我留着做备件,反正已经买过新的了。

刚问过鸿飞了,说我的刚出保修,我问为什么,我买还没到半年,他说上面的日期打的是07016,就是1月份的,所以过保了。我说,我不可能一生产就买得到呀,但他认为他们的货出得很快,没有可能超过一个月的。我只能自认倒霉。

于是问他买了一套新的401+9257套装,谁想这新的401打的标是07066,难道这个货能存两个多月,我原先的401就不能存两个多月?但我口说无凭,也就算了,这次吸取教训,要他开了张出货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感和成本是成正比的。LZ要放宽心

太经典了!!!

网友:
去修手机的店叫他们帮你用热风枪焊一次电路板,可能某个脚脱焊了或虑焊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给辉戈修吧~

网友:
 C24,C25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你在上海那里?是否脱焊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网友:
真的坏了呀?

网友(2008-01-05):
800多米?LZ买的是单体?
自己配的什么舵机?
不会是把模拟舵机装上了,陀螺仪还在数字模式吧?

网友:
LZ 是不是舵机规律性左右抖动,如果是 问题比较简单 曾经帮模友修过一个

网友:
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