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里面这个数据是表示什么?

楼主(2007-08-21):
如图所示

网友:
是不是尾桨的角度啊 ?

网友:
我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螺距

前面那个才是大桨的螺距!我也怀疑是尾桨的螺距!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没错~就是尾桨螺距~~抵消主旋翼扭力的推力螺距是正角~一般的直机尾桨推力都向右~所以JJ向右自旋正角就会加大到20+

网友:
我试过,是尾桨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