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直的配置

楼主(2007-08-21):
我有个JJ只有机架,想配电子部分各位老大请帮个忙吧,看用什么配置又省钱又可以拿出来见人的 谢谢!机长400MM

网友:
买的多少钱

网友A:
1:省钱不丢人!
2:控最少也是TDF 6C,电调30A,电机,二手有。
3:电池X1,充电器,新的约300元
4:脱落仪 sjm 301  210元
5:舵机X4 ¥100元
6:机机本身的配件。
  总之,没有1K元飞不起来!

网友:
看性能要求了,不好说  配TDF9通最好,6C的天线不好 6EX也不便宜

陀螺要是要求不高就弄个2手150元左右的,动力XXD的套装很实惠,舵机就辉剩了

楼主:
哦还有大浆是没有的要配上,我的JJ是朋友给我装来学习飞的,我没碰过这东西刚入门的怎么开始呢?

网友:
X400好飞机,我也有一架。就是配件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有大浆是没有的要配上,我的JJ是朋友给我装来学习飞的,我没碰过这东西刚入门的怎么开始呢?

315的玻纤桨。4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省钱不丢人!
2:控最少也是TDF 6C,电调30A,电机,二手有。
3:电池X1,充电器,新的约300元
4:脱落仪 sjm 301  210元
5:舵机X4 ¥100元
6:机机本身的配件。
  总之,没有1K元飞不 ...

充电器我有了,问题这东西在模型店里有这么便宜吗?模型店的东西特贵!

网友:
控用N8C八通控!!38O元
舵机4个X28元
陀罗0704A二手150块
电机电调看你喜爱约200块
电池2200ma约180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省钱不丢人!
2:控最少也是TDF 6C,电调30A,电机,二手有。
3:电池X1,充电器,新的约300元
4:脱落仪 sjm 301  210元
5:舵机X4 ¥100元
6:机机本身的配件。
  总之,没有1K元飞不 ...

以上配置也太贵了,我的SJM400-F Pro玻纤的空机+电机(新款有风扇)+30A电调+铝箱共1100元不到。
天地飞6通遥控器C款(PPM)配8通二次变频接收机=300多元
sjm 301  陀螺仪=190
舵机辉胜9g=23元/个
2200maH  15C电池=160元/个
............................
另:批发大量航模各种规格的舵机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配置也太贵了,我的SJM400-F Pro玻纤的空机+电机(新款有风扇)+30A电调+铝箱共1100元不到。
天地飞6通遥控器C款(PPM)配8通二次变频接收机=300多元
sjm 301  陀螺仪=190
舵机辉胜9g=23元/个 ...

你是模型店的?你那有卖?

网友:
我的JJ是朋友给我装来学习飞的,我没碰过这东西刚入门的怎么开始呢?

朋友够坏。拉你下水

网友C:
把那些东西扔了吧 ,到时候摔了你怎么换零件
对于电子件来说,空机算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那些东西扔了吧 ,到时候摔了你怎么换零件
对于电子件来说,空机算不了几个钱

是啊!要就用个好点的!

网友:
不建议楼主用6C ,有些古怪问题,俺有一个。实在是能够投入的资金有限才考虑

楼主的机是金属的还是塑胶的,如果是塑胶很不合适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