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ation BC8 和 902 的平衡方式相同嗎?

楼主(2007-08-21):
bc8是內置平衡器的,而902需要另外外置平衡器
請問兩者的平衡方式相同嗎?

网友A:
估计是 串冲 + 平衡放电

楼主:
那麼外置和內置有何分別呢?何者較好呢

网友A:
外置的缺点是占地方,接线多,且多消耗些能量,万一出问题能够区分是充电部分还是平衡部分出故障,且可以分离返厂送修;内置的优缺点正好相反
目前内置平衡的很难判断是真假平衡,故推荐外置式,但价格都不菲,小心米袋破大洞

楼主:
內置式和外置式是否都是串沖+平衡放電方式充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