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又买一台SJM 400PRO-C

楼主(2007-08-21):
配置如下
1 JR9XII  77S
2 GY401 HDG 401HB
3 HDG 402MG*3
4 好盈30A加新新款马达
52000MA 15C*6

希望不会失望
这是我最后试试SJM的别的机机如果还是...换

网友:
逆潮流而动

网友:
我也是这个配置。飞得很爽。

楼主:
不管怎么样 明天就知道好不好

网友:
402MG用来锁尾好吗?

楼主:
写错了 是HDG401HB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A:
我的SJM400-C Pro在等待中

我21号汇款给SJM,SJM400-C Pro玻纤版:空机+电机(新款带风扇)+30A电调+铝箱。用SDG-401数字尾舵机和SJ-301陀螺仪,辉胜9G舵机,遥控器用天地飞6通C款发射配8通二次变频接收,开始选择的碳纤版,可SJM厂家说PPM遥 控与碳纤版会发生干扰,所以他建义用玻纤版的SJM400-C Pro。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21号汇款给SJM,SJM400-C Pro玻纤版:空机+电机(新款带风扇)+30A电调+铝箱。用SDG-401数字尾舵机和SJ-301陀螺仪,辉胜9G舵机,遥控器用天地飞6通C款发射配8通二次变频接收,开始选择的碳纤版,可SJM厂家 ...

你好!
SJM说的非常正确,碳纤版和金属版容易产生静电火花干扰,根据数学公式展开火花信号,会在全频段出现脉冲干扰,对PPM接收会有一定的影响(PPM就是根据脉冲宽度工作)。碳纤版和金属版建议用PCM设备(经过数字编码后可有效滤除干扰脉冲)。
                               谢谢!

网友:
专业解释啊!

网友C:
难道TDF6C就只是开发出来让人家玩塑料玩具的?

同样是PPM,为何HITEC 6的怎么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1号汇款给SJM,SJM400-C Pro玻纤版:空机+电机(新款带风扇)+30A电调+铝箱。用SDG-401数字尾舵机和SJ-301陀螺仪,辉胜9G舵机,遥控器用天地飞6通C款发射配8通二次变频接收,开始选择的碳纤版,可SJM厂家 ...

那就九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SJM说的非常正确,碳纤版和金属版容易产生静电火花干扰,根据数学公式展开火花信号,会在全频段出现脉冲干扰,对PPM接收会有一定的影响(PPM就是根据脉冲宽度工作)。碳纤版和金属版建议用PCM设备(经 ...

请问可不可把SJM碳纤版的机加绝缘,这样与PPM的遥控器不会产生干扰了吗?主要是指电子部分
请各位SJM和天地飞老大帮忙分折,各位高手提点意见参考

网友:
LS的太有才了!整机都是c纤维板的怎么绝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PPM,为何HITEC 6的怎么不会有问题?

说得对啊!,这还得请天地飞的技术人员解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PPM,为何HITEC 6的怎么不会有问题?

根据我们的测试,同样的飞机,只要有静电干扰,不论是天地飞还是F、J等的PPM都会抖。

网友D:
我的500使天地飞九通怎么pcm比ppm抖得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500使天地飞九通怎么pcm比ppm抖得厉害啊?

有空拍段录象,天地飞九通pcm设计时是不会抖舵的,误码率小的时候有纠错处理,不会抖、当误码率高到一定程度时会进入失控保护设置,更不会抖。

网友E:
天地飞MM怎么也混到这里来了. 根据我的测试.PPM怎么也是比不上PCM的..
用PCM的吧.省点心.安全点.
顺便问一句.天地飞9通道的PCM接收机单卖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MM怎么也混到这里来了. 根据我的测试.PPM怎么也是比不上PCM的..
用PCM的吧.省点心.安全点.
顺便问一句.天地飞9通道的PCM接收机单卖多少钱呢?

天地飞MM还是蛮尽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