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电子调节器能用在模型上面吗?

楼主(2007-08-21):
汽车的电子调节器能用在模型上面吗?原理是一样的吗???

楼主:
我说的是真汽车的电子调节器~~

网友:
不能,因为航模用的是无感无刷电机。

网友A:
汽车电子调节器是用来调发电机的啊。
用来改变电机转子励磁,来实现在不同转速下输出电压不至于太高或者太低。
模型用的永磁转子,不能调节了。

网友:
ls的每次回答都很专业哦
学习了!

网友:
汽车里面的 电子调节器有几十种 大侠说得是那种?

网友:
那东西是用来稳压的!!  输出是13.8V的电压,用来给电瓶充电的,根本不能用在模型上

网友:
差点忘了!!里面用的是可控硅!!!不是COMS管和三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子调节器是用来调发电机的啊。
用来改变电机转子励磁,来实现在不同转速下输出电压不至于太高或者太低。
模型用的永磁转子,不能调节了。

专业

网友:
根本上就是两码事

网友:
5楼的说的太专业了

网友:
LZ 想充电也不用如此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