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改装电调。

楼主(2007-08-21):
小弟想玩4S的电池。但是没有钱买好电调。不知道辉胜18A的能不能上4S。

要是能上。。。保护截止电压怎么解决?要是不能上,有什么电调可以上4S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是要扩大电流,还是扩大电压?或者都要!

如果你要把你18A电调扩大电压:请最好用上开关电源。不然7805之类的稳压芯片就会带不起舵机。如果工作在18V,那BEC输出1A 稳压芯片的耗散=(18-5)X1  ,  13W,是几个252封装的稳压芯片受不了的。   再还要看你用的MOSFET耐压值,我的经验是不要超过其值的2/3。那么你电压工作在18V时,最好不要用25V耐压的MOSFET,去另选30V的MOSFET。 P管为-30V。

如果你要把你18A电调扩大电流:那最好把6组MOSFET换成N型。上桥用驱动芯片驱动,这样改起来会相对原来并MOSFET扩流要复杂许多,但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一点不比原厂大电流电调差。

都想扩大,那就上面加起来操作就行了。

最后请注意,有的电调在软件里限定了电压。扩大电压时,需找到单片机的电压取样电阻,改变其分压值。我只提醒一下,具体由大家自己研究了。

呵呵,最后祝你好运!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似乎比较专业。电流没有想扩大。电压想弄到14.8。现在主要是解决截止电压调整的问题。。。。
不晓得是哪个电阻管这个。阻值和电压的函数关系是怎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