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繁烧火头问题。。。

楼主(2007-08-21):
今天下午去试飞吉比,到场地后先调整发动机。启动正常调整好后熄火加油在发动启动不了了,以为是点火器没电。拆下火头一试。不亮。换个点火器依旧。测量了一下火头烧断了。。也没在意。换了个火头继续。调了5。6分钟感觉差不多了。熄火加油。又启动不了。拆下火头,火头又烧断了。。

第一个火头是发动机上带的os8号。。在我手里一共用了3箱油。都是在地面调试。第2个是从gms40上拆的。已经用了1年了。都好的。是os4号。以前gms的老爱熄火所以上了4号火头。。

把8号火头的电热丝拔出来看了。断口处有白色颗粒。。4号火头断口出溶成小球。

发动机是三叶52。压缩正常,油料是自配:甲醇:蓖麻油=4:1。然后加10%硝基甲烷。。。

打开发动机看了一下。活塞上有些积炭。

这个发动机活塞运行到上止点时。活塞顶部和缸套顶部持平。而gms塞运行到上止点时。活塞顶部和缸套顶部有越2mm的距离。不知道是否正常?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有经验的指点。。谢谢

网友A:
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高?

可以排除点火电问题。。。。。

网友:
买假货了?

网友:
硝基甲烷多了吧?

网友:
大家伙给出个主意啊,这样可是受不了啊,今天太郁闷了,那么冷的天想去破处,结果没有搞成事
   把我和峰回路转急死了

网友:
怀疑是油品质不好

我烧素油也坏过一个火头

楼主:
硝基甲烷多了吧?
最多10%
油太贫?
抬头1分钟都不熄火。应该可以排除贫油
哎。。。。郁闷啊。。

网友A:
你试下,,一直通着电不打火~如果没烧就是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一直通着电不打火~如果没烧就是油问题~

这招狠

网友:
第一确定火点电压不高于1.5V;第二,自配燃油在较低的气温下静置,篦麻油会下沉,油泵的吸油口一般是从油桶低部吸油,造成篦麻油太多,篦麻油不能气化也不能被压缩,吸入气缸后占据一定的容积,使压缩比加大而损坏火头,我因此原因连烧倆火头。解决的办法是加油前摇匀再开油泵!!!

楼主:
发动机是恻装的。。积油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个人觉得是发动机的压缩比过大造成的,或发动机爆燃,调节一下压缩比试一下,或者光用素油试验一下

楼主:
重新调整了油比例。清理了积碳。好了
还是没找到元凶啊。呵呵

网友:
油贫了,调富些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