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满意的充电器还真不容易啊,大家都来推荐下

楼主(2007-08-21):
基本上把论坛里大家提到的充电器都研究了一番,结果发现或多或少都有点缺憾,都不足以让我下定购买决心。
不知道有多少模友跟我的想法相似。
1、独立平衡充,恒流恒压稳定精确,最好每路一个MCU,充电电流、截止电压都能数字调整;
2、效率高,最好能不用风扇,噪音小;
3、可以恒流放电,放电截止电压准确并可数字调整,电流小点也行,毕竟散热是个问题;
4、充入电量显示;
5、最好能充镍电,能充铅电就更好了。
以上要求的优先级从高到低,至少能做到前3条。我的要求不算太高吧 ,大家看有没有充电器能做到的?

网友:
难。要是有也恶贵

楼主:
要是有,贵点也能接受,不然自己做,那两三套做下来,电路加结构加人工还不知道要多少呢。

网友:
呵呵,lz和我的想法一样啊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9s的充电器
不过是很土的办法,9个开关电源,9个MM1332G充电控制板,再加3个数字电压表
够我自己用了。

网友:
单就一个数字调整截至电压的能力,1000元以下的充电器基本没有
能做到前3条的那就已经相当精确实用啦,估计商品化没有500下不来,再加上液晶显示就600-700啦

网友:
这5条,目前没有一款充电器能兼顾。只是目前的理想而已~~
1和5矛盾,目前没有分压充可以充铅酸和NIMH的
2和3矛盾,可以放电的,热量必然大,不用风扇不太可行。

网友A:
2006可以满足楼主的第2-5条,唯一的是第一条,2006不是独立的平衡冲,不过我觉得独立平衡冲和平衡冲其实最终的使用效果一样,没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6可以满足楼主的第2-5条,唯一的是第一条,2006不是独立的平衡冲,不过我觉得独立平衡冲和平衡冲其实最终的使用效果一样,没什么感觉。

支持

楼主:
理想总是要高一点嘛。 1和5并不矛盾,如果象1中所说每路一个MCU,实现5是没问题的,2和3都实现是有困难,不过2优先,3的放电电流可以比较小,靠自然对流散热也是没问题的。串充就不用推荐了,它的平衡模块功耗很大,也不可能降低,必须要风扇强制冷却。

网友:
来看看,正在观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