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DIY无刷

楼主(2007-08-22):
忙了一天,一波三折。。。。。。。。。
拆了一个cd机,发现里面竟是有刷
电机
!!!不甘心,硬着头皮继续做。。。。。。
很小,
直径24mm左右,厚不过7mm
,还可以更薄,不过我没有工具加工了
没有滚珠 轴承,就借用了原来里面的,螺旋桨只能粘在外转子上了
线圈重新绕了一下,非常薄
试了一下,转了,一鼓作气做了一架纸飞机,然后发现
问题来了
低速下运转很正常,油门加到一半以上后,急速下降;
发热十分厉害,不到一分钟就不能用手摸了,电调也比买的2408要烫
我对这东西不大懂,只是模仿大家的,现在没办法了,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大家提点意见。。。。做好的纸飞机没法装了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各位谁能送我一个能转 的小无刷或有刷小电调也行啊,我还有180。。。。。。。
不吝扔过来,我一定接吻

网友A:
铁心的截面积太小了吧
多拆几个一样的,把铁心并起来

网友B:
不懂,只知道 磁铁和线圈和铁心都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