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该放弃450SE

楼主(2007-08-22):
以前一直飞50油,受不住诱惑,买了450SE,就一直倒霉不断,最先是原装带的电池,是坏的不能给电,接着新购两块电池从新飞吧,3分钟航线高空电量不足,紧急降落还是损失了一根副翼平衡杆,和一个9254。买回配件,又从拾信心,昨天晚上又出现状况,新电池一个起落害我摔机一次,昨天晚上用充电器充电,提示第一块电池损坏,无法使用了。积极性全部没有了,是不是电直和我有仇阿。在做思想斗争,卖还是不卖,郁闷阿。450se很漂亮很舒服,出的话很亏阿,不出吧,心里TMD不爽。。。

网友:
放弃吧 飞机送我

网友A:
飛行前的準備..不論是油機還是電機..都一樣重要的
玩電直..你會發現...帶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又環保..不論是噪音還是空氣
主要的是飛下來不用在擦一堆的油搞搞的髒兮兮的了
而且你算下成本...50油一桶...能飛幾趟????
一塊電池..正常保護好...可以飛個500次起降...有人算過
比油直省多了燃料的開銷喔

网友:
哈哈,送人最好呀!

网友:
新电池好像不能暴力飞哦 有几个激活期。。

网友:
你买的电池又问题吧,不要被这点困难吓到啊

网友:
电直的飞行时间是不可以用油直的时间来衡量的!

网友B:
LZ可以尝试下锂锰电池,虽然重点但好伺候。

网友:
知難而退~~~

飛什麼直機都一樣會要一直花錢,我倒覺得亞拓好飛

网友:
lz可能是开始不太适应电的,过一段时间熟悉就没事了。另外装个电量显示器吧,省得飞没电札机。
实在不行飞机送我。
我是不是比#2厚道许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尝试下锂锰电池,虽然重点但好伺候。

这个兄弟可否提供点资料,周末准备去焊几组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飞机要安装各方面都顺利的话,飞的很有信心。总是不顺利,心情都没有飞的。

楼主:
不管是调侃还是,鼓励的,给建议的,都谢谢大家。努力吧

对了锂锰电池,也是可以用平衡冲充电嘛

网友:
卖的时候通知我

网友:
玩电的有玩电的规矩,懂了就好..何况电直选择很多噢

网友C:
Just keep it, cuz once you give it away, you'll miss i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飛行前的準備..不論是油機還是電機..都一樣重要的
玩電直..你會發現...帶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又環保..不論是噪音還是空氣
主要的是飛下來不用在擦一堆的油搞搞的髒兮兮的了
而且你算下成本...50油一桶... ...

什么电池这么厉害,可以飞 500个起落?

网友:
找个高手帮你看看,这样会快很多。
当初为什么选择它?
既然选择的就用心去做,否则以前一切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
守得云开见日出。

网友:
我和楼主的经历相似.我买的电池也是从来没有用超过三十个循环的.很没信心

网友:
电池问题可以联系我。飞机调校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
不行就冷静一阵再说  暂时忘记450

网友:
别图便宜的话,皮实的电池很多呀!
北京老王、广州老B、花牌.....都不错有很多选择,11.1V  2200mah   15C的平均170-180元,20C的也就180-190元

记着头3-5次只能放电一半,算激活期

好像寿命没有500次吧?我知道的也就是200次不得了了,平均每个起落1元/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Just keep it, cuz once you give it away, you'll miss it.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楼主:
晕了晕了,继续努力,版主说的对,。。。。。。。。。。。。耐心的弄吧,等我号消息

网友:
最好能把整套飞机给有经验的老鸟看看有什么潜在问题,一般来说,电池不会这么短命。。

网友E:
LZ可能运气有点不太好~!
我飞了10来块电池了! 虽然寿命没有500个循环连200都没到!
起码100来个循环 就没问题 只是再继续用 性能就降低了!

网友F:
电池是绝对用不到500个起落的``这种就纯粹是吹牛了 ```150个起落以后能飞3D已经不得了了 ``200个起落以后可能飞2分钟航线就没电了``````
500次放电以后可能只能做调试用了```呵呵```
电有电的好出```不必多说``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池的质量跟价钱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我也因为电池的问题想换油机```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把电的玩熟练了再说``
毕竟油机炸下来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你点电池太次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飛行前的準備..不論是油機還是電機..都一樣重要的
玩電直..你會發現...帶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又環保..不論是噪音還是空氣
主要的是飛下來不用在擦一堆的油搞搞的髒兮兮的了
而且你算下成本...50油一桶... ...

确实~~~我的鸿飞电池飞了快一年,现在只是时间短些(10分钟),AKE的电池飞了半年多了,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只是电直的维修费太贵了:前几天刚炸,维修就花了400米呀;

网友G:
还是电直方面知识要积累一些。电池飞500次也不是没可能,每次只飞2分钟就下来。反正我的电池一般60-70次以后性能就能感觉下降,100次以后,还能悬停8分钟左右,但感觉已经不太行了,基本上不会再用。我用过很多种电池,总得来说,没有那么差的电池。还是找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电直方面知识要积累一些。电池飞500次也不是没可能,每次只飞2分钟就下来。反正我的电池一般60-70次以后性能就能感觉下降,100次以后,还能悬停8分钟左右,但感觉已经不太行了,基本上不会再用。我用过很多 ...

你每次飞2分钟``飞500次
等于每次飞4分钟  飞250次```
2分钟可以干什么`?
就算每次飞2分钟也飞不到500次的``都是说说的```没有哪个人吃这么空``每次飞分钟``飞50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可能运气有点不太好~!
我飞了10来块电池了! 虽然寿命没有500个循环连200都没到!
起码100来个循环 就没问题 只是再继续用 性能就降低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好性能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池这么厉害,可以飞 500个起落?

A123  ..
重一點..不過飛航道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是绝对用不到500个起落的``这种就纯粹是吹牛了 ```150个起落以后能飞3D已经不得了了 ``200个起落以后可能飞2分钟航线就没电了``````
500次放电以后可能只能做调试用了```呵呵```
电有电的好出```不 ...

....我沒說只是鋰聚電池.......說的是目前好用的..A123電池....
串起來有點重了點....不過還是可以飛.....
號稱可1000次充放...不用擔心過放與大C數充電...
如果我的資訊不對.....還請指教...
那各拿來飛600 大暴龍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