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KT机请大侠出主意。

楼主(2007-08-22):
我是新手只玩过翼龙,另外手头有1800mah 11.1V  10C电池,重135g。40A电调。2040电机 KV3500和4100。请问以上设备做什么样的KT机能用上呀?昨天晚上做了架330的,看了很多贴发现以上设备都用不上,还有KT机一般用几克的舵机?谢谢先!

网友:
大校新手

楼主:
我原来是海军,现在到空军学习。呵呵,40A电调和2040电机也是用小船上的。

网友:
KV3500和4100!!!太大了吧!

网友:
呵呵,高手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我的KT机:330翼展800MM 电池11.1V1000MA 电机2208 KV1200  1047桨 舵机9克,2208用11.1V太热,还没试过2212的怎样?

网友:
换兵种了

网友:
这种设备还是适合玩后推的KT练习机,要想玩前拉的必须要换KV 1000-1500的才行!舵机最好是用6克的,3克的容易坏,9克的又有些重了,不过开始玩的话重些也没关系,主要是耗电大些和灵活性差些!你那电池也重了些!

网友:
我用2830电机也不错呀,
配1047桨,可以达到1000克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T机:330翼展800MM 电池11.1V1000MA 电机2208 KV1200  1047桨 舵机9克,2208用11.1V太热,还没试过2212的怎样?

桨配得不对,用706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T机:330翼展800MM 电池11.1V1000MA 电机2208 KV1200  1047桨 舵机9克,2208用11.1V太热,还没试过2212的怎样?

为什么你的2208就能用1047   能全油么  我的也是11.1v电  用9050就烫得不行了  能烤鸡翅了    疑惑中.....

网友:
买个成品飞翼或按图纸做个KT飞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