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08+翼龙

楼主(2007-08-22):
新西达的2208怎么安在翼龙上 最好有个图片

网友A:
要多潜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做参考吧

楼主:
2208底座不是那样的

网友A:
翼龙的翼座上有个孔,长点螺丝刀可以伸进去的。要么就用铝片弯个U型,中间固定电机,2侧和翼座固定。

网友B:
我是用刀切掉机身上固定电机的那块,
然后用一个硬一点的塑料瓶盖当电机座最后用胶抢将瓶盖固定刀机身里,效果还不错

网友C:
这是我的XXD

楼主:
桨多大的 推力多少

网友D:
哈哈,戴头盔了呀!

网友E:
XXD22系列电机的安装罗丝的孔距与翼龙的有刷380或480电机的孔距是一样的,螺丝规格与电脑光驱软驱的固定螺丝是一样的,找几颗大帽的,螺丝从机内往外拧,直接就把电机固定好了,最好是再开两孔,呈十字上四颗螺钉

网友F:
戴的是泡沫帽

网友G:
带套的JJ,好玩

网友H:
简单实用!
-------------------------------
XXD22系列电机的安装罗丝的孔距与翼龙的有刷380或480电机的孔距是一样的,螺丝规格与电脑光驱软驱的固定螺丝是一样的,找几颗大帽的,螺丝从机内往外拧,直接就把电机固定好了,最好是再开两孔,呈十字上四颗螺钉

网友C:
电机是KV1000的浆是1047改9047的,电池是9.6V电,推力不知。但3米左右能飞起来,不过本人技术不行,都是手投的。
那个罩还是很有用的,我直扎了4次都没事

楼主:
产品名称:银燕EMAX 1534KV 外转子电机CF2812
厂家编号:CF2812
尺寸:28(直径)*28.5mm(长度不含轴)
重量:39g
输出轴长:17mm
轴径:3mm
最大工作效率:85%
最大效率电流:7A(75%)
使用电池:2-3节锂电(7.4-11.1V)
使用螺旋桨型号:7*6/8*6
用这个电机好像没那么麻烦 不知道加9.6电推力怎样
有辉盛铃铛和新西达2208推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