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用喷笔喷丙稀

楼主(2007-08-22):
请问用喷笔喷丙稀颜料(就是那种画画用的颜料)稀释比例是多少啊??

网友A:
2分颜料3分水的调,不稀不稠就刚好,记的喷完要赶快洗笔不然笔就OVER了

网友B(2007-09-24):
1、比漆要浓,到底浓多少试几枪就有数了。2、同时,气压要大些。3、可酌情加极少量的洗洁精。以降低水的表面张力。以上供参考。

网友C:
丙烯颜料最好用300目的铜网过滤一下,另外如果时间长洗不掉的话,用纯酒精泡一下,会很容易的清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