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保护尾电机的二极管大家用什么型号?

楼主(2007-08-22):
同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串在电路上降压的吗?如果是这个管,用1N5401完全可以了。尾电机工作电流在1A左右,1N5401是3A的,电流足够。

楼主:
1n5401分压多少啊?

网友B:
1N5401太重了,偶用1N4007,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5401太重了,偶用1N4007,一切正常

如果连么点重量都不能承担,那这架小电直也太...。1N4007的电流只有1A,有点小哟!1N4007和1N5401压降都是0。7V左右。

网友:
没事,偶的方案:原配有刷(加散热片)、原配尾电机(加散热片,串连3个1n4007降压),换1100MAH11.1V电池可以飞25几分钟(中间停三次,每次停1分钟), 全机电流小于3.7a,一切正常、飞到手酸

网友:
不降压上11.1V电池的话,尾电机5分钟玩完

网友:
上11.1V原装的混控会有问题吗?

网友:
不降压上11.1V电池的话,尾电机5分钟玩完.靠,我的尾电机还没飞到5分钟就挂了

楼主:
一般要串几个?

网友:
3个,偶说过了

网友:
我用2个4001,飞11。1V,有问题吗?

网友C:
我用3个5408串,用了很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3个5408串,用了很OK

这个好像是1N5408(8A/1000V)

网友:
:loveliness: 水一下

网友:
5408的电流是3A!

网友:
尾马达工作电流0.7a左右 ,杀机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