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mAH电池的内阻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7-08-22):
3000mAH
电池
的内阻一般是多少?
听说只有几毫欧,也听说有三十几毫欧。
不知道一般是多少毫欧为正常?请各位给点参考啊。先谢谢了。

网友A:
普通仪器能量出来吗?

网友B:
普通内阻仪量不出来,偶试过。要专门仪器

网友C:
用初中的全电池公式,接上两个不同负载进行大电流短时间放电,量外电压即可计算出内阻。

网友D:
普通内阻仪量可以测 但是不知道准不准 我的3000圆镍氢是10多毫欧

网友E:
好象都没有出厂标注的,要量还真的有点麻烦!

楼主:
就没有几个,有办法测出内阻的吗?

网友:
一般是7~8毫欧
同型号电池 内阻和容量的乘积 是常数,
容量越大内阻越低.
电动遥控车也用SC电池,不知道那些电池性能如何,只知道车上用的 调速器 峰值电流有上千A,估计电机全速工作也在5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