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码电调着火了

楼主(2007-08-22):
觉得飞机不正常(没劲,不好控制),刚离地突然落地后起火,赶紧关掉油门,拔下电池,但火还着着呢。吹灭后电调也废了 ,查原因,电机电刷一侧断了达在另一个电刷上(如图)产生短路造成电调起火。惨痛的教训。这种结构的电机看不到碳刷的磨损程度使用时真得格外小心!!!!

网友:
碳刷的就是老会这样

网友:
是四合一的板吗?损失严重呀!

网友:
统计飞行时间很重要,LAMA的电机飞8小时就可以换新的了,或者换碳刷

4合1把烧掉的芯片换掉就好了,虽然看着挺黑的,实际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问慰一下....

楼主:
准备改成无刷的,看来还是无刷的把握,已经开始动手了,明天陆续上图。

网友:
 好夸张的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改成无刷的,看来还是无刷的把握,已经开始动手了,明天陆续上图。

支持!看看LZ改无刷的结果.....

楼主:
加工电机

一元钱一个买的,重新改造一下做拉码电机。

加工一个轴套,换一根2mm的轴

另加工一个轴承座安装好

绕线

安装

两个电机35.4克

拉码电机2个66.4克

网友:
体积都不合适啊....老大...

等看热闹了

楼主:
热闹你是看不到了,看到的只能是耳目一新的无刷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