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的电池坏了1s剩下的7.4v能干什么用呢,大家给出个点子

楼主(2007-08-22):
3s的电池坏了1s剩下的7.4v能干什么用呢,大家给出个点子,首先说明本人没LAMA的啊。呵呵。

网友A:
把另外一个3S的其中两片搞坏,剩下一块就可以和你现在的两片组成一块正常的3S电了。

一点也不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另外一个3S的其中两片搞坏,剩下一块就可以和你现在的两片组成一块正常的3S电了。

一点也不浪费。

聪明,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呵呵,可以用来调机用啊,调试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作电扇的电源,夏天飞外场时刻既可以吹人,也可以吹电调电机等

网友:
做方把儿的手电筒,前面加一个汽车大灯泡即可,照明时间可够长的

网友:
买一台lama,就不会浪费这块电池了

楼主:
好多人的点子怪怪的啊,呵呵

网友:
实际一点吧,把控的低压保护降到最低,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加个BEC,做油直的接收电啊

网友:
做RUSH的动力电,超棒。

网友:
楼上各位都出的是什么主意啊?

2S的电池一样用啊,比如KT3D,2S、KV1200、1047,一样可以吊机的。

网友:
19楼  正解

但有个前提就是不知道楼主是玩固定翼的还是旋翼的

网友B:
电池自己换一片,,,,连接有什么要求吗?如何做

网友C:
觉得使用电池最好用同一品牌的.
好重组.

网友D:
不会有人说,不用平衡冲,使劲充电,超出电压后,算好时间,扔出去,当手榴弹!!!
哈哈!!!!
我也建议改2s

网友E:
用处大大的喔!!!

网友F:
可以点电雷管

网友G:
丢了她,在狠劲踩

网友H:
手机电池

网友I(2008-04-06):
当车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