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同时充多块电池的一点想法!不知到可行吗?

楼主(2007-08-22):
首先声明我不是学电的,自己的一点猜想。
我前两天看到强人自己做的那个1TO8充电器,真是佩服啊!
我想既然并联的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为什么不能在插头上动一下,做一个简单1TON。

这是我画的图,如果用这个同时冲2块3S的电池,不就等于冲一块3S1P的电池吗?如果充电电流是2A那么分配到每一组电池的电流就是1A,时间会长一倍,但是也实现了多组同时冲啊!各位高手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可行吗,对电池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吗?

网友:
好象关键是无法测出电压是哪片的,自动充电器不能检测单片状况来采取充电策略

楼主:
那一组电池里的并联电池呢?由于放电特性不同,每次用完以后每片并联的电压应该也不完全相同吧!那充电器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

网友:
本来原理上是可以的,对于充电器来说就是一个正常的充电过程,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由于各个电池放完电后可能存在电压不一样的情况,这样一并连会出现电池互相放电的情况,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而3S2P 之类的接法由于电池一直是并联的,所以他们始终保持同样电压

楼下的继续谈谈想法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也是刚刚想到了,由于不是同时使用每块电池必定存在着电压差,而一点但并联上,就会造成电压高的那块电池开始放电,按锂聚电池10毫欧的内阻,0.1伏的压差就是10个安培(也可能是5个,这点我也拿不准,因为本身电压高的那组电池也有内阻,会分走一部分电压。记不太清楚了。)。基本相当于短路吧!如果在线路上加一颗电阻,在充电的时候会不会分走电压,造成电池充不满?另外如果我先插上一组电池,打开充电器,这时充电器那端的电势处于最高,这时候我在插上第二组电池,还会不会造成电压高的电池放电短路。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
另外我按照我的这种思路想下去,发现如果我们自己DIY电池的时候,将几片电芯并联,那个时候电芯的电压不可能相同,其实就等于现在的情况,那个时候大家是怎么做到不短路的,当时电芯有什么反应,对电芯有什么影响。如果那个时候什么事也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可能实现的。

网友:
我觉得怕的就是这个插上时的大电流  我没试过也不好说到底是什么坏到什么程度 也可能根本没我们想的严重 毕竟电池过10A的电流小儿科而已  不过小心为好

加电阻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充电器检测到的电压是 V电池+V电阻 而不是实际的电池电压 可能造成充不饱
可以采取的方法: 1.得降低充电电流
                2.选择衡压充电过程做的比较好的充电器,
目的都是为了降低电阻上的压降对充电过程的影响

楼主:
我觉得加电阻的方式不太可取,由于锂聚电池内阻底,加多大电阻就不好决定,如果电阻过小,那么对于减小电流意义不大,如果电阻过大,例如10毫欧的,那么电阻就要分走充电电压的一半,最后到电池的电压只有2V多点,没有意义了。我觉得最好有自己DIY过并联电池组的人说一下,他们在做并联的时候是如何做的,毕竟新买来的电芯,压差在零点几伏的应该不是不可能。还有就是我说的那种先冲一组,再插上一组的方法,由于充电器端电势高,两组电池都是充电状态,有没有问题!呵呵,自己瞎想的,高手们不要笑话!

网友:
不可能先充一组再键加入另一组充电,这样电池的内阻就改变了,这样就造成充满电的一直在过充,而另一个电池又没有充满的情况。

锂电池由于内部的化学成份决定不可能每个电池的特性都完全一致的,就算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电池、同一流水线的。都会有偏差,所以为何给动力锂电池充电只有使用真正隔离平衡充才是最稳定、精确、安全的。

楼主:
那如果我插上第一组以后马上就插第二组呢?分开插的目的主要希望避免,高电压的一组电池,放电。我马上插上以后,这时候不就变成了,对并联电池组充电了吗?对了还有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器检测的是高电压的那一组还是低电压那一组。
呵呵,还请教一下自己买电芯做电池组并联的时候主要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样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插上第一组以后马上就插第二组呢?分开插的目的主要希望避免,高电压的一组电池,放电。我马上插上以后,这时候不就变成了,对并联电池组充电了吗?对了还有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器检测的是高电压的那一 ...

不建议并联充3S电池,这样就变成3S2P了,对电池寿命不好。

自己组电池的原则:购买动力电芯,然后看批次是否一致,购买日期最新的那些。批次全部要一样的。

网友:
难得看到的技术讨论,请继续

网友:
我已经实践过了

并充是可以的,前提是电池电压差别不大,我将电池都放到差不多一样的水平后,并充就安全了,否则,插头会严重发热(我实践过),甚至软化,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展开说了。

并充有几个问题:
1、由于电池都有漏电流,多组电池的漏电流加在一起,有可能导致充电器对充电结束的判断不准,注意,是有可能,不是一定。但这并不影响充电效果
2、如果遇到接触不良的情况,可能充电器无法指示出来。例如两组电池,每组有一个单元的针接触不良,但刚好错开,这样从充电器上就看不出来。

网友:
我的看法:
如果要把之前独立工作的3s电池并联,最好是把对应的各片电池放电至电压相同,这样并联后再充电就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了,也不存在着充电过程中因为两块电池的内阻不一样而影响电池的寿命,同样,并联放电的时候也一样没有影响,只要不过放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看来已经有人做过实险了,还是可以实现的,就是前期需要做些准备。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省钱啊。几块钱就够了。对了这样充我觉得应该不可以充容量不同的吧。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大家分析一下不难发现的。。。。很多并联的电池组不是一样并联充电。。。。。。
但是需要注意。。。。电池并联在一起。。。。高电压的电池会放电。低电压的会升高。。。。两者的电压达到一致基本是瞬间的过程。。。所以对于压差大的电池并联是危险的过程。确实如上面朋友说的等同于短路。。。。
并联充电池。电池的电压差不宜太大。0.3V以内还是可以安全的。0.5V还勉强能接受。不过要看是什么范围。3.2和3.7并联在一起问题不大。4.2和3.7就不要并了!
电池并联后2个电池的电压始终保持一致。。。这时候容量不一样的电池吸收的电流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出现小容量的充饱了大容量了还没有的情况。。。。。
总结: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控制压差精良在0.3以内。没有问题

网友:
1、不同容量的可以并充,关键是电压
2、不能绝对以电压差值来判断,比如楼上说的0.3,3.6和3.9问题并不大,但是4.2和3.9是不能并在一起的!通盘考虑,我觉得控制在0.1对于各个电压段都还比较安全

网友:
这个当然。压差越小越好吗!

网友A:
看来并充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