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还多少钱合适

楼主(2007-08-22):
这种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7/item_detail-0db1-afeaf8bf0a167a0b9bfbdd3e9e72cc9c.jhtml为同一款,但不是在这里买的,大概8成新,开价600,还多少合适

网友:
无级调速

楼主:
楼上的不要光看,给些意见啊

网友:
自己喜欢就行
多少也值呀

网友:
无级调速是否马达变速?能买到这种马达吗?精密度?

网友:
上边的是微进给搬把吗?

网友A:
这种变速是“开合皮带轮”变速,不是电机变速。
立柱管子很薄。想直接做简易铣需要走很长的路。
如用来钻孔毫无疑问,给多少自己可以做主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速是“开合皮带轮”变速,不是电机变速。
立柱管子很薄。想直接做简易铣需要走很长的路。
如用来钻孔毫无疑问,给多少自己可以做主了吧。

“开合皮带轮”变速?像摩托那种?变速范围很小啊

网友C:
 我只知道一般的台钻200-300能买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合皮带轮”变速?像摩托那种?变速范围很小啊

它是变径皮带轮,转速:500~3100转,免拆皮带无级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一般的台钻200-300能买新的了

2、3百蚊的重量在18公斤左右,楼主说的在70公斤左右,重量与功率有区别,价格当然不能同比。

网友:
老板这个多少钱一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是变径皮带轮,转速:500~3100转,免拆皮带无级调速。

两个锥轮结购,拨动皮带变速?

网友:
新的多少钱?旧的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锥轮结购,拨动皮带变速?

是,但它不是全意义的自动无级变速,前面拨动,后面还需要动手.这种结构在新是还勉强可靠,皮带轮和孔磨损后就后难受了

网友:
哦,知道了。

网友:
好专业的东西,看不大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