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热切割

楼主(2007-08-22):
请教各位高手:
用吉它弦做热切割线到底可行不可行?我只看到别人说过用这个做,我做的怎么不热?
我用的电源是12V 400mA 是不是电流太少?还是吉它弦的电阻太少啊?
多谢!

网友A:
吉他弦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这样用,基本上只用一弦,问题是你的电源电流太小了,压降太大,你把电脑的12v接上保准效果好。

网友B:
用电炉丝吧···
我吉他上的都是好弦,不舍得用,电炉丝便宜一元一根能用N久了。
使用时在1A电流(不用看电压多少),切割效果最好

网友C:
还是吉他弦好,不用拉直

网友B:
其实电炉丝也很好弄直的,用个螺丝刀串住电炉丝的中心一拉就成了,用多少拉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
电炉丝我以前用过,也是不错的。现在用吉它弦+电脑电源 感觉也不错!
切机翼的时候还是经验不足啊,又打弯了。。。。

网友D:
把40W电烙铁的芯拆了,用2MM的钢丝,用着也不错

网友E:
2MM的钢丝是不是太粗了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