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8000控WING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气死我了。
我的RD8000控WING好像存在问题,WING用的是后三点CCPM,在RD8000里对应的是CP3B,可是副翼舵是反的!KAO,如果把副翼舵调成反向,NOR模式下是正常的,CCPM模式下是乱的,KAO!

网友A:
调换副翼舵机位置呢

网友B:
怎么会?我的RD8000多种CCPM模式都用过,没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呀。

网友C:
我也是啊!

网友D:
建议LZ试试:右舵机接ELE(升降舵、2通道),尾舵机接AIL(副翼舵、3通道),左舵机接PIT(螺矩舵、6通道),这是我的JR控的接法,原来按照wing说明书接法怎么也调不好 ,根据控的示意接法就行啦!!!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8楼,已经OK了!

网友E:
怎么调好的?哪里问题?

网友F:
嘿嘿是的咯
遥控一般没问题
毕竟不便宜的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