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406控,怎么改左手方向,右手油门及转向?谢谢大家已改好!!

楼主(2007-08-23):
原控是左手前后、转向;右手油门、左右侧飞。想改一下,一定要拆遥控吗?请老鸟答复啊,谢谢!
---------------------------------------------------------------------------------------------------------------------
谢谢大家,我已经改好了,换电位器线!×没想到直接换电位器×呵呵!换了索性改了一下电位器1、3号线位置,控上的开关没动1

网友:
只要不是电脑控,都要拆开 调换电位器线

网友A:
改0406A千万要注意,看看你的电路是否编码和高频部分是分开的?如果不是分开的这个版本不能改左手油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0406A千万要注意,看看你的电路是否编码和高频部分是分开的?如果不是分开的这个版本不能改左手油门!

怎么看编码和高频部分是否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编码和高频部分是否分开?

=============================
同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控是左手前后、转向;右手油门、左右侧飞。想改一下,一定要拆遥控吗?请老鸟答复啊,谢谢!

我是新手,也想问一下老鸟们,为什么把原遥控器这样该一下,大家都没有统一吗?没有世界标准吗?还是个人喜好,请老鸟们回答?在下谢谢了!

网友:
打开电池仓盖,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上有4个DIP开关,调这几个就可以了,调好后把油门的弹簧换一下位置,不用拆电位器

网友:
lz,我的控是 Esky Honey bee king 2 的 0406A,
我的成功改了,

你只需要把左右手的两个水平电位器(应该是在纵轴上的两个)调换一下就可以, 线都不用拆,
只需要拧开两个螺丝就可以。很安全的。

我的现在用的好好的。

你所说的世界标准,不是没有标准,但是标准不是一个,
有中国手(你要改成的) ,还有美国手,还有日本手(你现在的好像就是)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