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设置

楼主(2007-08-23):
我新换了一个好盈25A电调,用的是西尔460FX
电机
,设置为中进角,柔和启动.但是在启动时,电机不动,发出吱吱的响声,油门再大一点后,才突然起飞,请各位高手帮助诊断一下是否进角设置有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是的,好象应该再低些进角

网友B:
用低进角~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几位高手,中午回去改成低进角,一次成功.

网友C(2008-07-17):
进角太高可能会导致电机运转不正常哦

网友D:
我的电机嘟嘟嘟的响 请问搂住怎么设置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