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臂更换后6ex还需要改那些原来的设置!谢谢了!

楼主(2007-08-23):
刚在sjm买了新的中联,以前求的高效臂一直没有装。这次就一起装上了!
不知道换了以后6ex设置需要改那些呢!现在还不敢飞!
还有高效臂实际用处是什么呢,提高那些方面的能力呢,谢谢sjm解答下!

网友A:
用“高效臂”作关键字搜索老帖,有详细论说。
实际上是缩短了大桨摇臂,令同样螺距变化下,舵机的行程缩短,效率提高。
调整得法,可以在斜盘同样倾斜量下,前后左右的动作量增大,翻的动作速度大大提高。
但机子对操作会更敏感,要有心理准备。
不过SJM的老帖上的调整方法(减少斜盘倾斜量)又会适当减弱这些变化。

网友B:
同样螺距变化,舵机的行程缩短,则单位行程的分辨率降低,螺距会变得很灵敏,如果不习惯则会难以控制。

网友C:
将夹臂缩短使增加的动作量还可以用控的设定值改变.更重的是副翼的辅助效率和平衡杆作用也随之提高.它同时更有利于强风和翻滾.